求助,IBM R40E喇叭没声音,耳塞有声音!

楼主(2012-10-04):
手里头一台IBMR40E的机器。 喇叭没声音,我接耳塞试过了有声音。主板拆开,找到喇叭插口J4 如图,这个插口1脚2脚3脚4脚都没有电压,于是顺着第四脚找连接处,只有俩处显示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由芯片U22第4脚发出 ,4脚也没有电压。先就查下这个芯片有么有工作。供电25脚6脚16脚都有5V,7脚15脚都有3.3V,供电正常,28脚有1.4V电压,这个不知道正常不,我就把28脚电压的由来也来张,大家帮我看看正常不 ,我想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接着第22脚SHDE#查了下,没有电压。这个信号有效是低电平,可这里应该要为高吧,这样芯片才能工作,大家认为是这样的吗?那我先把22脚的由来列出来大家看看。22脚是由U23这个芯片发出的 ,这个好像是ECKBC。从141脚输出这个—MUTE的电压。主板上U23这个芯片有进水,而且腐蚀了。腐蚀处刚好就是141脚和前后几个引脚。可是机器都能正常开机也能正常工作而且耳塞都有声音,手机像素不好所以这个进水的地方就没拍下来。

网友:
要是我的话直接改一个USB到里面一样的用,速度还快些

网友:
测量过功放芯片U22的13脚和14脚吗?耳机不插,播放音乐时上面应该能测量到跳变的波形(是模拟信号,由声卡发过来)。
如果上边测量到正常的波形,则说明声卡正常。接下来就得回到功放芯片u22的22脚,这个开启脚应该有一个持续的+3V电平,功放才能开始放大由声卡发来的信号。

网友A:
功放芯片U22的24脚和20脚相通,从名称上看似乎用于内外切换,但图上看不到详细的线路。
28脚相连的u59看起来可能是用于音量大小控制的芯片吧,有电压应该没有问题。

芯片U23是I/O芯片吧?感觉这里的问题比较大。
测量一下141脚的对地值吧,看看有没有对地短路或是和140及142脚之间短路吧。

网友:
我是新手   还不懂 电路这一路  不过 顶一下,

网友:
耳机插孔哪里应该有一只脚是3.3V,不插耳机的时候。你把耳机插空拆了看看,会不会是耳机插孔屏蔽了。

网友:
接口也可能引起,里面弹片碰触了

网友:
换功放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放芯片U22的24脚和20脚相通,从名称上看似乎用于内外切换,但图上看不到详细的线路。
28脚相连的u59看起 ...

I/O的135脚到142脚都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135脚到142脚都腐蚀了。

你的意思是引脚都腐蚀断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135脚到142脚都腐蚀了。

腐蚀了你指的的时候什么啊?是IO引脚断了,还是引脚焊盘没有了》?你得先确定IO和板子的物理连接时好的啊。。。

网友:
期待结果,请修复后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