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正常吗 宏基的

楼主(2012-10-04):
宏基4710g  笔记本 只有先插上显示器开机才能进系统,切换外接显示器,否则在系统中无法切换,且按切换键只显示一个内屏图标 显卡加过

网友A:
人笨,没理解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讲的不清楚,是插上外接显示器才能进系统,那内屏显示吗

网友:
宏基4710g  笔记本 只有先插上显示器开机进系统才能正常切换外接显示器,否则在系统中无法切换,且按切换键只显示一个内屏图标 显卡加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笨,没理解到底是啥问题

宏基4710g  笔记本 只有先插上显示器开机进系统才能正常切换外接显示器,否则在系统中无法切换,且按切换键只显示一个内屏图标 显卡加过        高手 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