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之举,可行不?

楼主(2012-10-04):
联想旭日 410m屏接口进水 主板那的基本废了 可不可以把屏线接到vga那
主板
联想
进水

网友:
可以的,你会改液晶驱动板就可以。
不过没有办法安装,只能挂在外面估计,或者去掉光驱什么的 放在光驱位里面
把屏和驱动板连接,驱动板的VGA再接到VGA上,
你自己想想工程量吧。。。

网友:
可行 能办到

网友:
两个不是一种信号 需要驱动板的

网友:
当然不可以了

网友:
2者信号不同 , 接了也无效。 除非加个液晶驱动板, 不过又装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