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2LA触发就掉电故障求图纸

楼主(2012-10-04):
   一台戴尔PP32LA集显机器,板号48.4X703.011,机器客户送来时插电就短路的,拆机发现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14欧左右明显短路,果断用大侠们教的烧鸡大法去烧它,当用手摸到北桥供电的地方发现烫手,发现一个电容发热烧黑了,心里暗喜。拆掉电容果然不短路了,可以触发开机但电流跳变一次就掉电,指示灯闪烁保护了,电流有时候跳到0.3A左右,有时候0.8A左右就掉电,瞬间测CPU供电0.9V左右,北桥1.05V,内存1.8V,1.5V都正常,3.3V正常,5V测有5.2V应该正常吧?会不会南桥虚焊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机器怎么好像没有图纸?找不到。

网友:
PP32LA你感觉着是机器的型号么,你的机器的型号是dell E5400 图纸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2417

网友:
感谢您,图纸是找到了,该怎么分析故障原因呢?请指教。。

网友:
掉电,少电压的多,会不会北桥穿了

网友A:
跳变一次   还是集显的   首先干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变一次   还是集显的   首先干北桥

好的。等下加焊北桥试试看。

网友:
掉电瞬间,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检查s3状态下还有20状态下的电压时否开启,PLRST有木有发出

网友:
指示灯还在闪,估计还有短路

网友:
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还有哪里短路了,形成的保护掉电。先把各个点打下对地阻值,如果还是一样先干北桥

网友B:
楼主说的那个不是机器型号,找图纸当然找不到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把每一路供电的PG断开,断开哪路不掉了 ,就是那路有故障 。不知道这样行不?

网友:
先看 看 上电时序吧  看看 待机 下 有什么 电压    在看北桥工作条件吧   北桥  可能是 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那个不是机器型号,找图纸当然找不到了

是的,型号是E54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型号是E5400.

图纸有的,二楼已经给了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D:
北桥可能性比较大,回焊可能无用,应该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变一次   还是集显的   首先干北桥

加焊北桥好了,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可能性比较大,回焊可能无用,应该是击穿了

加焊北桥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