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26S15HM不开机,机子未过保修期胆子大修好OK!

楼主(2012-10-04):
接一创维液晶26S15HM不开机,自己卖的,机子未过保,为了练练手居然拆机修好了!

拆机后电源板号168P-P26TQM-10  电源IC601 STR-6556

测试IC601周围各脚外围元件均正常,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元件均好,测试IC601四脚即ZD603处29V

关电源开关放电后,STR-6556 4脚启动电压大于16V,怀疑STR6556不良,拆下与好IC测试对比,4脚反向阻值严重变小,
换上新IC,开机雪花出现,搞定!太简单了,液晶也不难修哦!(难的没遇到........)

网友(点评):
哥们,难修的你没遇到而已,o(∩_∩)o

网友:
一般芯片都比较容易坏

网友:
一般新机子问题不是太大,呵呵,拿自己的机子练习高手

网友:
呵呵30块收个来练手

网友:
很有意义的一次维修

网友:
电源问题还是比较容易修复,如果背光问题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
还有驱动板这一块也比较麻烦,

网友:
我家的长虹42寸没过保就坏了 判断是主板坏了 自己不修 找来售后修的

网友:
过两天我修一个,你看看什么叫难修,这两天找配件呢

网友:
我现在还不太会判断芯片的好坏

网友:
我都很久没有修电视了!练手要有好基础!

网友:
胆大就行,判断、思路正确!!!!

网友:
胆大细心,经验多了就不怕了,

网友:
还没修过液晶电视呢。。

网友:
我也没修过,电源这部分好修,驱动不好修,懂得电路原理,胆大心细就有成功的机会

网友:
板线维修我就会具体到某个元件的维修的就难了!

网友:
板级维修!

网友:
这个很好修的

网友:
电源问题还是比较容易修复,如果背光问题就有点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