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MD组装机一年多的机子,现在开机在XP滚动条那走走走然后停在那里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04):
这种问题怎么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啊,重插一下ATX电源到主板的线,和电池拿下来好了,虽然暂时好了,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如果是BIOS放电的事,为什么?如果ATX电源到主板的连接又是怎么回事,反正电源应该不是什么名牌的,主板是华硕的独立显卡,听客户说用着用着就说是黑屏了吧,反正不能用了或死机了,重启就这样了?不像是硬盘电源线和数据线的事我感觉,我也没动那,这种事遇到的少,都是开机黑屏的多一点,硬盘坏道我知道也有可能,没测或是什么件坏了吗?谢谢了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又或者的硬盘坏了

网友:
遇到过  这问题        换电源好了

网友:
进PE看看就知道大概嘛回事了!

网友:
系统问题或显卡问题

网友:
BIOS的事情    我遇到的一个电脑就是那样    后来刷新就好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换个系统应该 OK   不行的话测硬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看下,如果不行就换块盘试下,换了盘试还不行的话,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一上来就刷BIOS,真是狗屁专家啊。先检查硬盘啊。鄙视6楼的

网友:
流程应该是:
查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有坏道就处理它。
硬盘没有问题,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2014-01-25):
  检查外设 光驱之类的

网友:
倒不是没有耐心。简单的说 台式兼容机没有问的价值。先软后硬 换来换去 加起来也就那几个件。长时间才能故障还原的烦一点  测试的时间久一点 找故障规律。
说了很多废话呵呵。。。

网友:
还原下系统试下

网友:
系统不行了!重装系统!!

网友:
这个就别问了 简单的你就没做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有坏道就处理坏道,没坏道就重装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