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1BW原装驱动板如何刷

楼主(2012-10-04):
三星931BW原装驱动板如何刷,用什么软件,另外求一份程序,望高手指点

网友:
拆下來刷。

网友:
楼上废话 同求诚心教的

网友:
确实得拆下来刷 找到8脚存储芯片 一般容量小的是LOGO芯片 大的是程序

网友:
还要看屏型号。SCALER IC好像是SE657MRH.不清楚这个芯片是NOVATEK的还是MSTAR的,进工厂模式应该能看出来。也可以把MX25L1005取下来离线烧录。机子比较老了,也没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