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关于K宝在W7 32/64位系统下用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2-10-04):
关于K宝在W7 32/64位系统下用不了的问题:我的农行K宝在WXP下用支付和查寻都没问题,但在W7 32/64位上总用不了,总是提示安装证书,但安装了还是用不起,还是提示安装证书,请高手指点一下哈,谢谢
安装

网友:
好像说晢时不支持WIN7 所以如果用还是装会XP

网友:
唉!不兼容啊!还是装XP都了呗!

网友:
不兼容吧 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你的K宝版本应该低了,去看看农行有没有升级的版本。有的话应该就可能兼容了

网友:
本人用的就是农行的k宝,一切正常。你要下载最新版本的程序及还要在农行官方网站装一个插件才能用。

网友:
今天,我终于解决了哇:原来是K宝的驱动惹的祸,只要重新在网银去下载新的驱动重装就行了哈

网友:
以前碰到过!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