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修复一台硬盘无显示的主机;

楼主(2012-10-04):
今天客户拿来一主机,问题表现为:开机后无法进入系统。

我反复就查几遍,终于发现是硬盘出了问题,根本不读硬盘。于是乎我换了一台机器把客户电脑上的硬盘接上试试,读取正常。硬盘显示正常。于是把硬盘重新装回客户主机,还是无显示。进一步检查主板硬盘接口和硬盘供电接口,经多次检查,发现 主板上的硬盘接口背面出现虚焊 于是动用 焊接。将虚焊补全,通电试机,故障解决。正常进入系统。最后收了客户 30元 -

细心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收费有点少了,装个系统也得30啊。

网友:
才收30啊????

网友:
才收30这么少啊

网友:
搞了半天才收30

网友:
呵呵 拆装也不只三十块啊?  兄弟下回多报点。

网友:
开板子应该多点

网友:
收费太少!修板子才30你还要不要人活了呀!

网友:
动板子至少得¥50吧,50是不是还少了

网友:
唉!楼主你这样收费也太不划算啦!只要你动啦!主板最低也要100啊!咱们可是靠技术吃饭的呀!

网友A:
搭车问问,板子上的前置、后置USB供电保险两个都烧了,修好该收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问,板子上的前置、后置USB供电保险两个都烧了,修好该收多少合适?

如果换保险就修复的话50元,如果还要修其它的,你看着办吧

网友:
曾经帮朋友检修SATA接口的硬盘,后面的塑料挡板掉了,导致里面的针脚弯曲,考虑到就七根线,还有好几根是地线,干脆整个弯曲撇出来,然后剪掉数据线后单独焊接,也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
30已经不错了,我装系统才收10元,要是不开机,也就20元。配件另算。
我倒是没有见过楼主遇到的问题,数据线坏的倒是常见。
得到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先谢分享经验!!
其实LZ不如直接换板子,再把客户的板子,自己修好,又可以当好的卖,这样更赚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