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实例

楼主(2012-10-04):
ATX电源维修实例
    一、+5VSB输出过低。
    在ATX电源中,+5VSB是一组非受控的电源,只要接通市电便输出+5V电压。取出主PCB板,未发现烧焦、漏液、脱焊,用万用表测辅助电源另一组输出电压+12V正常,说明T3初级绕组前端的开关电源及正反馈部分正常,故障应在+5VSB的整流滤波及取样稳压部分。用万用表测得取样电阻R14(1k,)变值(阻值增大),其他未见异常,将其更换后复原各部分,接通电源,按I/O开关,测得+5VSB为+5V,故障排除(见图1)。
    二、按I/0开关。整机不工作,+5VSB无输出。
    用万用表测得保险管F1整流桥堆BD1完好。在ATX电源中,辅助电源输出的+5VSB和+12V均为非受控电压,接通I/O开关后,辅助电源的+12V为主电源脉宽调制IC(DBL494)提供工作电压。因整机不工作,+5VSB也无输出,估计是辅助电源故障,导致+5VSB与+12V都无输出。检查辅助电源部分,查得Q2(C5027)击穿,D7正极焊点有裂纹,其他部分未见异常。因D7脱焊,导致尖峰吸收回路失效,而击穿Q2。更换开关管Q2,补焊D7后开机,一切正常(见图1)。
    三、+3.3V无输出。
    从故障现象分析,开关电源前端及其他各路的整流、滤波应正常,故障仅限于+3.3V整流、滤波部分。用万用表测得D21(S30A40V)击穿,更换D21后开机,一切正常(见图1)。
    四、按I/O开关,整机不工作。
    取出主PCB板,发现F1炸裂,说明电源某部分存在短路,用万用表测得Q3、Q4(2SC2625)c极对地短路,R4、R5开路,更换损坏的元件,复测Q3、Q4 c极对地电阻恢复正常,接通电源,按I/O开关,机器一切正常。其原因为主电源开关管击穿短路,导致电流增大,而炸裂F1(见图1)。

    五、按I/O开关,整机不工作,+5VSB输出正常。
    +5VSB输出正常,说明该机辅助电源正常,交流输入整流、滤波都正常,故障应在主电源部分。取出主PCB板发现保险管F1已断,但不发黑,用万用表测得推动管Q5击穿,其他部分未见异常。更换Q5、F1,开机测得脉宽调制控制IC1(DBL494)供电脚电压正常,但仍无输出。查外围元件无故障,强制Ic1起振仍无输出,更换IC1后开机,输出正常,带负载试机一段时间,工作稳定。这说明,由于脉宽调制控制IC坏,无控制信号输出,主电源不能工作而无输出(见图1)。
    六、按I/O开关,整机不工作。
    取出PCB板,未发现有松脱的现象,主电源采用常用的开关电源脉宽调制控制Ic1(3842),其电源⑦脚是由辅助电源次级绕组的整流滤波后提供(相关电路见图2所示),开机测得+5VSB正常,而IC1⑦脚无电压,测Q3(D667)b—c结开路。更换Q3后开机,测Ic1⑦脚电压正常,接上负载开机,一切正常。原因是Q3损坏,导致IC1失去工作电压,主电源不工作,整机无输出。
    七、按I/O开关,整机不工作。
    取出PCB主板,发现F1炸裂,说明负载短路,用万用表测整流滤波及辅助电路末见异常,断开主电源供电端,开机测得辅助电源两组电压输出正常,故障在主电源开关变压器T1前端的可能性最大。用万用表测得Q5(开关管2SK2765)击穿,IC1和R15烧坏,更换损坏元件后开机,一切正常。这是由于Q5击穿,造成电流增大而炸裂保险管F1及烧坏IC,造成整机不工作(见图2)。

楼主属于抄袭惯犯

宇光 -8 请标明转贴

网友:
怎么没看到图

网友:
楼主在哪儿抄的,怎么连图不上呀!

第五、发现保险管F1已断,但不发黑、但+5VSB输出正常??? 楼主抄也要仔细看一下吧!烧了保险还有待机5VSB??

网友:
如是自己的维修经验赞一个,如涉抄袭,鄙视恶心!

网友:
怎么没看到图....

网友:
我也没看见图,赶紧补上吧,名誉要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