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这是什么毛病啊

楼主(2012-10-04):
求教开机用一会后变成这样

网友A:
蓝屏嘛,换下内存,查下BIOS里面设置的是并口还是串口改下试试,再不行就重装,还有内存电压,网卡都会影响,还有就是主板上供电不足也会,反正这个问题多着呢

网友:
蓝屏会花点时间  楼主是不是hi直性子啊  要有耐心哦

网友:
花屏是不是系统坏了。

这不是花屏 这是蓝屏!!!!
蓝屏≠花屏

网友:
系统坏了会花屏吗

会的 遇到过

网友:
内存  硬盘  系统 慢慢排查吧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首先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上个月遇到个,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我排除了 系统---硬盘---内存---显卡---病毒!……
最后我把电源线拔掉---------按了几下开机键!终于进系统了!
“据说----这样的机子是有静电”

网友:
内存,硬盘,驱动,温度高了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嘛,换下内存,查下BIOS里面设置的是并口还是串口改下试试,再不行就重装,还有内存电压,网卡都会影响 ...

原来如此,bios设置经常看到但是多半我接触的不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也不是

网友:
应该是驱动和硬件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五花八门的答案,呵呵,还有要补充的没有?

网友:
内存,硬盘,显卡都有能

网友:
求版主搞好后,问题指出来让我们也能分享下

晕啊 楼主≠版主 无语

网友:
先换硬件吧。内存,硬盘。最后系统

网友:
蓝屏一般是内存的问题,病毒也会造成蓝屏,建议先重新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如果还是蓝屏,硬件上找问题.

网友:
硬盘没问题系统换过了内存还没试不过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串口错了应该不能进系统吧

网友B:
呃呃呃这电脑闹哪样啊要逆天啊

网友:
我估计是不兼容引起的试了好久了一开始是不定时蓝然后我换了个系统就变成这样一天蓝一次左右吧!怪吧!CPU温度我也测了只有38~50不高。

网友:
    是你两个硬盘没有插好后面的跳线帽吧,电脑无法识别哪个为主动盘哪个为从动盘,但是真正原因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把跳线帽插错了有时也会有这种情况,而且还会自动关机。希望有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
                                                                                          在这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可以网上查下这些代码

网友:
应该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呃呃这电脑闹哪样啊要逆天啊

解决了记得回来分享经验哈!!

网友:
我遇到过是系统问题,这个问题只有重软件到硬件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楼上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内存的可能大些

网友:
内存的原因占80%,先换下内存,完了在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蓝屏,你这蓝屏是开机进桌面后用一会儿蓝屏还是一开机读硬盘滚动Windows的时候蓝屏,要是金桌面后蓝屏可能是内存引起的,读硬盘蓝屏那是BIOS硬盘模式设置问题

网友:
你就使吧    先用光盘装系统    然后看看内存   硬盘    主板上也会出现

网友:
嗯!0*0000007A这是虚拟内存的数据无法读入内存造成的  解决方法:全盘杀毒  重装系统   使用磁盘扫描程序检测硬件是否有故障          0*0000008E这是硬件的兼容性的错误     解决方法:升级BIOS或升级驱动程序            0*0000007E这是指系统在进程中遇到的问题       这个错误的范围很广,     解决方法:重装系统吧!

网友:
建议还是先软后硬,先从系统与驱动以及磁盘的格式化分区上进行排除,之后再从硬盘、内存、显卡以及CPU上进行排查。

网友:
改成IDE模式试试

网友:
先看软件,后硬件。

网友:
典型的蓝屏故障。百度查一下0X0000007A故障代码。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换一下内存...与硬盘.........

网友:
我遇到的多是硬盘出问题多

网友:
硬盘是好的啊

网友:
只有一个硬盘啊

网友:
系统装过了还是一样啊用了一会就蓝屏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先别装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到底什么原因啊。说出来长点见识

网友:
重点查一查温升情况啊。

网友:
我 遇到过   我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检测一下硬盘 硬盘也有可能造成蓝屏   这个主要是  存储系列的故障

网友:
蓝屏问题多了,先对内存、主办电源进行检查

网友:
LZ  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也不简单。
找一克隆盘,丢进光驱,进PE看看(或用U启盘也可以)
进不了PE,基本就是内存和显卡问题。
进得,就查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有坏道就处理它。
硬盘没有问题,就重装系统吧。
还有就是,我喜欢先清下主板的BIOS.
以上是一点经验,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指正,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硬盘接口错了是报7b吧,这个很明显的。

网友:
楼主别管其它的,先扫扫尘再说

网友:
我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换条内存再试,一般内存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