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个无比郁闷的事情,求解决

楼主(2012-10-04):
昨天客户拿来个Y460带独显的I3机器,问题是独立显卡用不了,检测下来是显卡坏了,所以建议换个显卡,然后买了个显卡来后装上,依然不认,在这里估计是买来的显卡是坏的,但是因为这个机器客户不愿意多出钱,所以如果再买个就不合算了,于是商量后,客户出100元,我把机器装好,客户只用集成的。于是我就把他原来的显卡芯片焊上去了,现在问题出来了,屏幕只亮背光,其他什么都不显示,外接能正常显示,一测开启没了,我晕死,于是飞线,故障依旧。然后想难道是因为那两个切换芯片因为焊显卡的时候搞虚了,于是加焊,故障依旧,于是想难道是屏线坏了,可是这个线没怎么去动他呀。现在好多店都休息着,买不到,只能明天再说,可是我真是冤枉啊,之前换上我买的芯片时候还正常的,怎么就把原来的芯片焊上去就这样了?
我之前做过的操作是刷过BIOS,还有个问题,就是外接的时候进BISO竟然要我输入BIOS密码,可是我从没设置过丫,何况还刚刷过BIOS,我就郁闷了。
各位师兄帮忙想想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网友(点评):
我觉着你压根就没判断准故障,一味的加焊加故障扩大le

网友:
顶一下,求帮助……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啊,应该没做好

网友:
是显卡 问题  你刷BIOS做什么啊   悲剧

网友:
刷BIOS是因为独立用不了啊,所以刷个试试,现在不是刷不刷BIOS的问题,其实之前不装独立显卡也是能显示的,只是现在不显示,是这个问题。

网友:
补充下,检测下来无论我装不装,根据信号选择的都是集成显卡(CPU),所以不要纠结在独立显卡上面了。

网友:
原来的显卡怎么检测是坏的

网友:
外接你看下BIOS设置,联想有些机器可以设置从集显启动

网友A:
直接拔了显卡,用集成的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拔了显卡,用集成的就可以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拔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如果能确定集显是好的,就是屏部分的问题了。外接能显不一定显卡是好的,要么加焊或重做下集显

网友:
我这里有有台这样的机器,也是换了显卡不认,开始的时候挺正常的,但是不管是集显的驱动还是独显的驱动,现在都装不上去,只能在800*600的分辨率下工作,切了下独显黑屏再改回独显,现在凑合还能用。但是还是很不正常。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确定集显是好的,就是屏部分的问题了。外接能显不一定显卡是好的,要么加焊或重做下集显

集显是CPU里,是I3的机器。

网友:
这是屏线接口,查了下5,、6脚没有电压,12脚电压2.6V
5、6脚是连到EC的
怀疑是EC问题,换好后还是一样。
纠结啊,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

网友C:
终于知道了,这个信号没出是因为自检没过,经研究是显存坏了,估计是被我做BGA的时候烤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知道了,这个信号没出是因为自检没过,经研究是显存坏了,估计是被我做BGA的时候烤坏了。

显存坏了的话可更麻烦啊,做显存成功的机率可不大哦。如果楼主要做的话可要小心哦

网友:
怎么能确定就是显存呢?LZ做显存好了没?

网友:
事情就是这样的 郁闷的很啊!!!!!

网友:
确实,遇到的这样的事情是很麻烦。

网友:
已经好了……,就是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