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bios设置丢配置

楼主(2012-10-04):
经常遇到一些主板隔三差五开机就提示cmos设置错误,配置丢失,时间丢失,电池换过,机箱也换过,解决不了,问题应该出在主板上面,不知道从何下手请教高手,是主板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重刷下BIOS

网友:
如果更换电池没用的话,大部分出现CMOS电路问题。努力查查吧。

网友:
电池座不良 , 最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