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子死活做不进系统

楼主(2012-10-04):
今晚遇到一台机子PE启动项能进可就卡在加载影像这一步,w7.xp。都一样。

网友:
有遇到内存引起的这类问题,可以换试一下,不行用光盘直接装,在不行用原版,还是不行的话拆下硬盘在别的机子上GHOST

网友:
挂在别的电脑上搞吧,我就经常这样做,要不换一个版本试下看

网友:
测下硬盘吧,硬盘有坏道也会这样

网友:
兄弟都换几个系统啊,试试就好。先测一下硬盘吧,测硬盘快点

网友:
先看看硬盘有无坏道再看看内存的问题有时候是因为系统的问题实在不行挂在别的机上装好了再挂回去。

网友:
换个好的硬盘试试     估计硬盘有坏道了    当然也有个能是 镜像问题    你镜像换过了吗?格式化掉C盘  理论上会快点。。。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不是原版的盘就不是不行    GHOST吧

网友:
唉!好多华硕的电脑都有点挑系统啊!你换个系统试试吧!尽量不要用GHOST的系统吧!  硬盘有坏道也会这样呢!

网友:
见过这种情况,没办法的时候就用光盘装,基本上可以的

网友:
用光盘或是换个系统装下试试。

网友:
我还没见到过装不上系统的呢,修的少吧。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用OEM的版本装吧。应该都可以了

网友:
拆硬盘,挂到别的电脑安装系统,或者用华硕的自家的系统,未曾精简过的版本的系统,网络也很多的。

网友:
对的,GHOST的系统在ASUS的板上很多都装不进去,还是搞个安装版,或者正版来看看吧。

网友:
估计硬盘报废了  几天碰见个方正的也是这

网友:
把硬盘挂在别的主板上试试

网友:
用排除法 找到原因 先看下你的u盘pe在其他机器上是否运行 若可以则证明u盘没问题就是电脑的问题 如果有条件可以将其硬盘给拆下装到硬盘盒里在别的机器上测试是否能进pe或者在华硕的机器上换其他的内存、硬盘等确定毛病到底是在哪引起的 另外ghost的话可以不用进pe也能ghost的 在u盘的主界面里有一个dos工具箱的选项你一直按回车后会出现一个有字母有汉字的界面 在下面输入   ghost  然后回车就能进ghost了

网友:
该说的大家都说了,不知楼主电脑系统装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