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的电流一会大一会小,电池充电时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2-10-04):
一会电流在1点几安,一会在3A左右,随着电池容量的增加,电流一会1A多,一会2A多。

这种现象正常吗,怎么感觉象是“脉冲”充电一样。

网友:
过了一会,电脑的热带鱼屏保启动了,结果电流又上到3A多了,应该是全速运行了吧。这正常吗。

网友:
你关机的时候再看充电电流还来回变吗,开机的时候有时候后台可能会自动运行一些程序,有变化应该正常的.

网友:
关机后充电电流也是一会大一会小,从0A到1A多变化。我从50%充电到100%后摸了各个地方,也不热。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满了呀,反正客户又看不出来,管他呢,能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满了呀,反正客户又看不出来,管他呢,能充电就可以了

能充电,就是二秒大二秒小的,恐怕用短时间再坏了。原来是DC插口附件的一个电容烧短路了,虽然换上了,担心是充电电路哪里有问题再烧坏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充电,就是二秒大二秒小的,恐怕用短时间再坏了。原来是DC插口附件的一个电容烧短路了,虽然换上了, ...

没事的,电容短路的话换上九不用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