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3笔记本的南桥

楼主(2012-10-04):
大家号,I3的笔记本南桥,我在量USB的时候,为什么两处USB接口,有一处的两点之间阻值是一样的,另外两点的阻值是不同一个850 另一个630,是在好的主板上量的哦

网友:
我真心没听懂你说的是什么,
每个USB有两根数据线,你是说两根数据线中一个是630,一个是850
还是说两个USB口,一个口的数据线是630,另一个口是850.

如果是后者。

很有可能你量的另一个是USB3.0呢,挂在其它芯片上的。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改天碰到I系列的机器特地去测一下.要不然不知道的时候还以为南桥坏了呢

网友A:
你用的是i3第几代呀?
如果是直接与南桥相连的USB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应该在0.530V附近;
如果是与USB3.0芯片相连,那接口附近应该能看见较大的一个功能芯片;但数据线上的值应该一致呀。

网友:
是后者的,,USB3.0的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到连接的还有大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i3第几代呀?
如果是直接与南桥相连的USB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应该在0.530V附近;
如果是与USB3.0芯 ...

I3第几代,这个还真没注意呢,数据值反正是不一样的,,CQ42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