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2-10-04):
来自: 上海松江区 来自 上海松江区
6脚MOS管多见N沟道的。
第1、2、5、6脚都是相通的,是D极(漏极),一般接的是输入;
第4脚是S极(源极),接输出;
第3脚是控制极G极(栅极),接的是控制信号。如果这是用作笔记本上的电压转换管的话,那3脚电压一般是用+15V。
由你测量的情况看,你测得的+5V应该是输入端的电压,G极在触发后没有得到应有的高电平,S极也就测不到输出电压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