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开机报警

楼主(2012-10-04):
  Y450 开机报警。就给键盘短路一样。嗜都。一直这样。进不了系统,用另一台独显的Y450的硬盘可以进系统。进去以后。【【【【【【【【这个键一直按起得。下了键盘还是一样。问题现像就是这样。我维修换了主板上的EC. 926   还换了 蓝桥。IBM.  机子是集显的。 换了EC后好了用了一天就又有问题了。我才换的蓝桥。换了还是一样。结果没有好。又换了一个EC.还是一个样。嘟嘟。进不了系统。 有人遇到过吗。EC 到键盘连接线都是对的。

网友:
检查一下键盘接口周边及背面,看有没有排容。有可能排容短路。

其实最准确的方法还是测量键盘接口的对地值,一般能找到问题点。
Y450键盘好像是30针的吧?不管是30针还是24针的,基本的键盘阵列也就是24根线,而且这24根线路上的对地值几乎一样(其中8根接近一个值,另外16根接近相近的另一个值)。

取下键盘,先测量一遍接口上的对地二极体值,24根都有值且相近,则说明与EC连接正常;
再测量一遍接口上的对地欧姆值,24根都应是上兆欧姆才对,如果有低于几千欧姆的,那这条线路上就有短路了。那样也就好修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楼主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查一下,一般都能查出故障点的

网友:
测,对地组值啊。还有,可以测两根脚,都是开路就行

网友:
估计排容有问题了

网友:
阻值有二组都差不多的。 都是400多。  有几个低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