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坚强教程有说83627和83637可以代换,到底可不可代换?

楼主(2012-10-04):
在刘坚强教程里边有说83627和83637可以代换,有没人试过到底可不可以?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那应该是可以代换的,楼主可以找两个芯片的PDF再对一下,

网友:
找个PDF 2个对比下 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各自的PDF,不一样啊,有人代换成功吗?

网友:
焊接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