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2-10-04):
这些是什么元器件,,
上面标着---------------》

上面标着---------------》  S72

                           上面标着---------------》3HA

网友:
W04=8050 NPN

其他两个不清楚

网友:
楼主在哪里截的这图呀,光看型号那能那么就分辨出是什么元件,看这样子像几种元件:三极管、场效应管、三端稳压三极管等,所以具体是什么元件要看到实际元件才能判断

网友:
我也来答一个:
s72是N沟道MOS管,可用K72,702等标示的MOS管互相代换。这个MOS管用的比较普遍。但其中K72的耐压似乎更好。

网友:
这些小东西坏了确实很蛋疼

网友:
这些现在料板上多

网友:
没截图俺无法判断啊!

网友:
贴片三极管上的印字_与真实名称的对照表  查下就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场管了!是N 还是P

初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