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懂 台式机主板简单开机流程

楼主(2012-10-04):
1、先由ATX电源9脚5VSB电压经过1117(或1084)转出3.3V电压,分别输出给南桥、I/O。
2、同时输出一个信号给I/O产生自身一个RST(复位)
3、I/O输出RSMRST给南桥(南桥复位,使南桥开始待机,唤醒南桥)
4、按一下开关键,产生一个高低高的电平跳变输入给I/O
5、I/O将输出一个低高低的跳变电平给南桥
6、南桥在输出S3高电平给I/O
7、I/O输出低电平给ATX电源14脚,将高电平拉为低电平,ATX电源启动,输出各种电压。

网友:
温故知新 就是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
是啊,太简单了。。。。

网友:
哭了     有才

网友:
太笼统了再详细点 就好了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
新手写成这样,不错,努力,

网友:
学习了~~~~~~~~~~~~~~~~~~~对我有点启发~~

网友:
IT8712和W83627都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