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助 谢谢

楼主(2012-10-04):
一块V星MS-7529  主板  开机不跑吗,上诊断卡复位灯不亮。复位有问题,测CPU供电 VTT  PG都没有
北桥也没有供电 ,内存也没有供电   。最后测得北桥供电和内存的1.8V是一路供电  。测得控制内存供电的IC是UP6103S8
这个IC好像不能代换 ,找不到这个IC  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这个IC坏了  ,这个IC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1脚11.84V        5脚11.84V     7脚 4.15V     其余全0V   再次谢谢  把7脚挑起来    一边1.8V    ,芯片那边4.15V

补上图纸

网友A:
7脚电压好像有点高了,因为图不全也不敢确定应该是多少电压,虽然芯片基本的条件都满足了,但其它一些原因也会造成芯片正常但没有电压输出的,楼主还是先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又是V星!前两天刚修个V星,7514,兄弟,你不要妄下判定说是这个芯片坏了,这个芯片如果真的坏了是没的代换的,三极管大小的芯片,蛋疼的要死,还有,你修板子一点思路没有,给你图你也不懂。回去弄懂时序再说。

网友:
按是自学的  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脚电压好像有点高了,因为图不全也不敢确定应该是多少电压,虽然芯片基本的条件都满足了,但其它一些原因也会 ...

谢谢你的指导 我断开7脚芯片一边4.15V      另一边1.8V     应该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指导 我断开7脚芯片一边4.15V      另一边1.8V     应该是芯片坏了吧

很有可能,按说它的基准电压是有1.8V抬搞的,怎么会有4V多的电压,所以说楼主还是先换个芯片看看,有些时候光靠判断是没用的,实际代换了就知道结果如何了

网友:
上淘宝买块这板,回来对换就知道了,想知道是不是这坏又找不到配件只能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