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有时能点亮,卡死

楼主(2012-10-04):
i3 ATi独立显卡,通电有时能亮机,亮机进win7系统卡滚动动画,有时能进PE,有时自动断电。测试各波形正常!卡死或者不亮机时,电流在1.45左右!
因过保,加焊HM57,结果电流到0.6完全不亮。此桥珠子太小,钢网实在太差,一加热珠都乱跑了!
难道只是桥脱焊?

网友:
故障肯定被你扩大化了,做格之前不乞求问题能解习,但也不要把问题扩大化了.你楼主这种情况还是把桥给换了吧,还有记得把BIOS先备份一下,听朋友说这桥换过之前要得刷BIOS的,否则会有开机掉电的现像,

网友:
听论坛的兄弟说 I3很容易坏 先换个看看 HM57珠珠很小 很少空焊的

网友:
现在是先解决机子不亮的问题 你都把南桥做死了

等亮了后先刷哥BIOS  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