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分析一上SL400 时亮时不亮,亮了也档LOGO

楼主(2012-10-04):
SL400 独显机器,故障时亮时不亮,不亮时电流有时上0.93左右,有时上1.3几左右,有2灯常亮。多开关几次有时能亮,但档LOGO死机了,亮时自我感觉南桥很烫,大家给点思路,看我先从哪儿下手。

网友:
亮了档LOGO,南桥可能很大啊,重点量PCI总线设备,HD audio声卡,硬盘接口,USB等。

网友:
先测一下USB接口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基本就南桥坏了,还有南桥在开机后是有点烫的,这个是正常的,但不能太烫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楼上的朋友都说了是南桥的问题 建议你好好查查 最后在做桥

网友:
北桥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