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ATX370A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2-10-04):
银河ATX370A电源的维修
    一台银河370A ATX电源接通电源后,对地短接PS—ON不能启动,各组电压均无输出。
    断电后打开机箱检查发现脉宽调制芯片TL494 12脚供电端限流电阻烧焦,分析故障原因有:(1)是因为辅助电源失控导致电压过高;(2)是因为TL494本身短路。去掉被烧焦的限流电阻后,用万用表电压挡测量辅助电源输出端为稳定的29V。查资料得知TL494工作电压为7~41V,属正常范围。再用电阻挡测量TL494 12脚对地电阻为10Ω,说明芯片本身短路。先用一只82Ω电阻换下烧焦的电阻,再将TL494更换后接通电源,将PS—ON绿线短接到地,仍然不能启动,这时用万用表测量TL494基准电压端14脚,电压为5V,正常。死区电位控制端④脚为3.3V,根据资料分析,如果TL494要输出调制脉宽信号,④脚必须低于3V。短接PS—ON到地,④脚电位不降反升为3.6V,致使电源无法启动。根据电路原理分析:④脚电位受IC10(TL431)、Q5、Q6、Q7、Q20控制。断电后,先在路测量各元件,发现Q5(2sc1815)短路,拆下测量证实损坏。用一新的2sc1815代换后,接通电源仍然不能启动,在接通电源的情况下,用万能表测量各相关点电压,发现Ic10、Q5、Q7、Q20能正常随PS—ON端接地与否的变化而变化,Q6却几乎不变,拆下Q6(2SAN1015),用万能表测量正常,怀疑是软击穿,用一新的2SA1015代换。接通电源,短接PS—ON到地,电源开始工作。测量TL494第④脚由3.3V降为0.2V,测量各输出端输出电压均已恢复正常。为安全起见在12V和5V端分别接上35W灯泡,长时间运行后再测量各组电压仍然正常。

网友(点评):
如果没错别字就更好了“TL494 12脚对地电阻为10Ω,说明芯片本身短路”,那楼主有没换芯片呀??

网友(点评):
请楼主说明这是否是你的原创?

网友:
维修代价太大,经验比较好!

网友:
怎么没看到图...

网友:
图文并茂更好,坏的还挺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