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暗屏怪问题。已解决,竟然是开关

楼主(2012-10-04):
      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DV2000,暗屏。估计可能是灯管或者是高压板。拆开机器用一个好的屏接在高压板上。屏不亮,估计可能是高压板。换高压板,找了几个高压板都不行。
     难道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是屏线?用万用表量,有供电,但没有3v的开关信号,可是换了个屏线还是不行(屏线是DV3000上的)。难道两款机器的屏线不一样?应该不会啊,因为两款机器的主板是可以通用的啊,屏线也应该一样的啊。手里没有DV2000的机器,就和客户说不太好修,要放在这里。
     中午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研究,看看是不是主板上的开关信号没有过去。拆开下面,找了个DV3000机器的上半部,一试亮了,奇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不管了,反正好了,就装起来了,装起来一点,悲剧了,故障依旧。难道没装好,有从新拆开点,正常。装起来后,还是不行。估计哪里没装好,拆开从装,装一样点一下,当装到开关的时候发现机器有出现暗屏了,把开关拔掉点,有正常了,拆下开关板,找了个DV3000的开关一点正常了,问题就出在开关。但DV2000和DV3000机器的开关板不一样,没法换。相连想,机器原来是可以开机的,那开关应该问题不大,我就把DV3000的开关线拆了下来,焊在了DV2000的开关板上,开机试,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开关”是合盖的那个干簧管吧?

网友A:
是不是休眠不关的问题,开机开关应该不会引起这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休眠不关的问题,开机开关应该不会引起这问题吧

我也奇怪,换了个开关接头就好了

网友:
休眠开关吧,这种问题经常遇到,右下角屏轴处有个休眠开关

网友:
休眠  开关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