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37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12-10-04):
我是个新手,正在学习笔记本维修中,现在有个东芝的M800笔记本,插电源没反应连充电灯都不亮,拆开测各个电感无短路,没有待机3V,5V电压,待机芯片用的是ISL6237这个芯片有哪些工作条件,实际测量了一下,
1脚REF   0V,
3脚VCC  3.61V。
4脚ONLDO   5.28V。
6脚VIN       19V
24脚BST2    0.29V
32脚REFIN2    3.61V
其余所有的脚都没有电压,请问这样是不是就是芯片坏了,怎样能确定芯片的好坏。各位师傅们帮帮小弟吧,在线等谢谢

网友:
REF应有电压,EN是开启脚,也应有高电平的。

网友:
根据内部结构 VIN进入后,REF就要出来
REF不短路的话,先换芯片吧。

网友:
7脚LDO5V有没有电压,测下对地阻值,EN1,EN2有没有

网友:
REF是VIN有了就出来的 所以你应该换个芯片再测量

网友:
7脚没有电压,对地也不短路,倒是VL对地阻止只有0.8欧。VL的是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
现在没有芯片换,我这里不方便买不到,等看看能不能找板子拆一个吧,有没有什么能代换的。

网友:
7脚LDO线性电压也要出来的哦,量下对地阻值

网友:
换芯片把,ref正常是有VIN就会有的,一般是2V多,但是前提是芯片周围没有短路的地方,建议量一下芯片的所有引脚的对滴组织

网友:
我大概量过一次'只有VL对地组织0、几欧'这个VL是从哪里过来的'晚上回来再量一下'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手上有备件就先换,没有就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
LDO  应该有5V电压  这个电压是  19进了芯片就有的  貌似   VCC电压 也偏低

网友:
那就是VL   短路了  别急着换芯片

网友:
嗯!你这芯片VIN 19V是正常的,故可以肯定保护隔离电路是正常的。  REF是基准电压,以此脚来判断芯片的好坏,正常电压应为:2.5v   还有EN应是开启的,为高电平啊!你先换个芯片试试吧!奥!注意自举升压电容很容易击穿的!

网友:
REF没有电压的话  基本芯片坏的多  但是先排除有没有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还是你们行'果然是LDO输出脚电容短路了'换掉电容后很多脚都有电压了'现在已经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