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8I915P 缺少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10-04):
           先上图看下主板 型号:

    故障: 时亮时不亮

上维修台检测 缺少CPU供电。。不拔电源线在开关几次就能正常开机。。。

   不亮时检测到 EN信号只有0.3V 左右  众所周知EN信号一般都是12V分压 在有总线控制而来
   在论坛找到相应的图纸,但是比较蛋疼的就是 图纸居然和主板有很大的差别。PWM 居然不是同一种芯片
EN 信号这边。。。。 先看PWM图片

  图纸上用的什么不记得了。(几天前修的) 这快板用的6312

  跑了EN 线  跑的一塌糊涂(本人没到最后地步不爱跑线) 直接改EN的上拉 电路
原板是经过一个0欧电阻和并联一个102电阻而来的    直接在0欧电阻旁边缺件的地方装上一个102电阻
在给加上一路由总线1.2提供上拉的电路出来  看图

装上电阻之后 CPU电压恢复正常。。 在反复开关机测试都没问题 就让前台同事装机

第二天,客户来取机子时 CPU又没供电乐。。。看来得跑线乐
接着昨天的修呗!!  之前不是说过EN 信号并联2个电阻吗? 102 跑线进入I/O
0欧电阻 在串联一个电阻到CPU去了。。  难道EN是cPU发出来的??
  在继续在周边找找 结果发现电阻还接有一排组

  之前也说了 有找到图纸(虽然PWM不一样周边一些或许会一样)找到这个排阻

是由VTT_OR上来的 在看她是那来的  (有图纸就是方便)

是由CPU发出来的。。。、当总线供给CPU后,CPU产生VID 和 VTT_OR  VTT_OL(主板不一样名字不一样)
  既然知道是都是怎么来的 现在电压还继续偏低 首先怀疑是电容出现问题 直接将 能找到的3个贴片电容拆掉
没效果。。(PWM芯片还没跑线就给换了)
心里莫名其妙就想到CPU座 会不会有问题 就用手压座子 在开机 。。。。  跑吗。。。

    总结:CPU座 虚焊导致EN信号不稳定造成主机时亮时不亮
================================================================
    给客户报价换CPU座 ( 70 ) MD 居然不换 浪费我时间         像这样的EN 供电方式我还头一次遇到,你们呢!!!

网友A:
这样的EN基本90%都是了。。。。
总线供电进CPU后。CPU输出VTTOR VTTOL。其实不用换座子的。飞线总线供电到VTTOR /VTTOL即可

高手
3.1
3.1

网友:
修主板就是这样,价格过高了,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我当时没拆掉那个电阻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EN基本90%都是了。。。。
总线供电进CPU后。CPU输出VTTOR VTTOL。其实不用换座子的。飞线总线供电到 ...

不好意思 刚才有些混。。。我感觉接线过去不行。。或许会影响到总线

顶饼哥的嘴 你应该是第一个

网友:
如果 客户同意换的话  你真的会给换座子么   还是加焊那

网友B:
楼主还可以换 这种

3.1
换这种也可以,下次试试。

网友:
换这种座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虚焊的我都是用这种座解决的

网友:
CPU座虚焊换低座是怎么换的啊!我一般都是直接加焊的

网友C:
唉!楼主啊!还换啥座子啊!直接加焊就行啦!这样挣钱得多快!

3.1

网友:
收费那么高在哪里啊我们这才20元一块

网友:
CPU座子是怎么换的啊。我上次拆CPU坐,旁边电容都爆飞出来了。是不是要把CPU旁边的插件
电容都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可以换这种

  下次我试试。。。

网友:
CPU座子应该放到多少温度。没换过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楼主啊!还换啥座子啊!直接加焊就行啦!这样挣钱得多快!

加焊不麻烦!!! 换板岂不更省事。。。  加焊是用不久的。。。

网友:
这种我经常遇到。都是跟客户换板

网友:
这板子买个好的也用不了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可以换这种

这种办法可以,有遇到过一次,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压CPU座跑,换了这种风扇就好了

网友:
换座用的久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