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源板疑问 求解答

楼主(2012-10-04):
  就是电源板烧了,要改用适配器,飞线要怎能飞,   那电源板是2合1板  跟高压在一起的
     新手,不懂, 求解答

网友:
12v 适配器接高压  再转了 5v 接驱动板   调好信号就行了

网友:
12 V 接 高压供电   3V  5 v 是 驱动板的供电

网友A:
第一 给驱动板供电    接5v 地
第二 给高压供电       接12v  blon   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 给驱动板供电    接5v 地
第二 给高压供电       接12v  blon   地

  12V接高压 怎么接?接哪个点啊?
  然后5V转驱动板 那5V哪来的?

网友A:
高压旁边通常标有,12变5,你可以用转压板(修液晶必备的)

网友:
转压板是好东西啊

网友:
带个图好吗?看见图让我也见识下怎么改的。

网友:
去淘宝淘原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旁边通常标有,12变5,你可以用转压板(修液晶必备的)

-.-  没转压板,  不知啥东西~  还没听懂你说咋搞  郁闷

网友:
高压要12v  驱动要12转5

网友:
驱动板供电是5v ?  是这个意思吗
   那5V要从哪飞
  然后 适配器的12V要接在电源板的哪个点啊?

网友B:
接在原来12V电容的正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在原来12V电容的正极就可以了

  电源板烧掉了 所以才要改用适配器,  你说的12V电容大概位置是在哪

网友:
买块电源高压一体板改就好啦 何必你们麻烦呢

网友:
如果换适配器的改的话,你还得买12V 5V输出的电源适配器。普通的只有12V一路输出。如果动手能力稍为再强一点的话,可以把2025驱动板12V转5V部份的电路剪下来,改成给驱动板供电的5V。要不就干脆直接换块电源高压一体板好了,我一般都是直接换高压电源板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