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失效引起ATX电源故障一例

楼主(2012-10-04):
电容失效引起ATX电源故障一例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配用的ATX300T电源,插上电源插头,面板指示灯亮,电源风扇转动,但启动电脑时指示灯熄灭,风扇也停转。
    分析与检修:出现这种故障有两种可能:一是主板问题,如插槽短路、电容漏电等;另一是电源问题,如振荡电路、稳压电路、整流滤波电路等出现故障。另找一台ATX电源换上,此机能正常工作,说明主板正常,是电源部分有故障。打开电源观祭各个元件均无爆裂、烧焦等痕迹。按有关资料介绍,用导线短接ATX插座的⑧脚(灰色)和14脚(绿色)后,风扇运转正常,各引脚电压正常。找一个光驱做假负载,在按“出仓”键时风扇停止转动,同时开关电源变压器发出“吱吱”叫声。测得+300V电压正常,输出端5V下降到1.2V;12V下降到3.2V;而-5V却有-6.7V;-12V升到了-15.8V;3.3V正常,待机电源也正常。根据上述数据和电路分析,此电源的稳压主要取自5V和12V端,如果5V和12V不正常会导致负电源升高。用万用表测量12V、5V的整流二极管及稳压电路等正常。于是用电容表测量滤波电容,发现标2200uF/10V的电容只有82uF,而标2200uF/16V的电容只有120uF,更换这两只电容后,电源恢复正常。
    小结:该电源是因滤波电容失效而造成带负载能力下降。在测量电容时最好采用电容表,以免造成误判。另外,在检修ATX电源时还应查一下辅助电路的定时电容,如ATX电源中的C2,银河电源中的C41等,这些电容的参数大多数是4.7uF/50V,3.3uF/50V或220uF/25V,而这些电容一旦失效,会造成辅助电源次级电压不同程度的升高,最终烧坏TL494或其他集成块。

楼主属于抄袭惯犯

宇光 -8 请标明转贴

网友:
电容器多少钱

网友:
普通的万用表好像都测不出电容的容值吧.

网友(点评):
普通的数字表一般只支持到200UF,楼主应该用电容表来测的。

网友A:
用电容表测电容需要把电容拆下来测吗?还是可以直接测

网友:
电容量没表测,一般我都是看外观

网友:
需要拆下电容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
串联一个20uf以下的电容,可以在万用表测大电容,可以通过计算近似确定容量,就是麻烦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表测电容需要把电容拆下来测吗?还是可以直接测

拆下来测量,数字表一般都有这个功能。{不好意思,网络故障,导致重发了一遍。}

网友:
修电源是维修的基础 努力啊

网友:
藐视可以用并联法发现电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