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MD CPU开盖之后怎么用什么胶贴上去了

楼主(2012-10-04):
  我有块amd 5000+温度过高,今天开盖了,加了点硅胶上去了。。用了502胶贴散热片,掉了。。。换了AB胶上去,,一发热也掉了。。。我看论坛里的朋友,都是用AB胶或502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贴上去了。。请问知道,他们厂家是用什么胶贴的。。大虾给个正解,谢谢。

网友:
那就不用粘了,上面用散热器压住不行吗

网友:
温度过高你开盖干什么

网友A:
有那种显卡用粘散热片的粘性硅脂,你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头像很有个性啊

网友:
用ab胶还弄不住,不会吧.那个受温度影响不大,我干透了没有

网友:
用硅胶粘~!!!

网友:
intel有灌锡的,听说3字头的I系列也有灌导热脂的。

网友:
开不了吧,是用锡连起来的拆了就费了

网友B:
amdcpu很容易出现核心与外壳的硅脂老化的问题,我也有一颗拆开了,粘不回去的。而且拆的时候还掉了一颗电容,但是开机测试都不影响的。现在是裸奔的。不上盖子。中间放2个5毛硬币。

网友:
兄弟你这样行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可以试试,因为AB胶和502胶好像很上温度就掉了。

网友:
你拆下盖子来后,CPU温度下来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显卡用粘散热片的粘性硅脂,你可以试试

超级喵星人~~~

网友:
好像用什么黑胶。。。说是粘鞋的。。你去修鞋的那问问。。我一直想搞没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cpu很容易出现核心与外壳的硅脂老化的问题,我也有一颗拆开了,粘不回去的。而且拆的时候还掉了一颗电容 ...

还是你比较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