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p5ql se主板加电后报警一长二短,一直重复

楼主(2012-10-04):
诊断卡跑码为E088,查阅AMI BIOS,“88”为“ 从CMOS安排程序复原清除屏幕;即将进行后面的编程。初始化BIOS数据区”

查AMI BIOS 报警声,没有一长二短

奇怪的是,换上别的内存,有的跑D5D6,有的跑D9D8,且不再有报警声

内存换过N根,内存插槽也清理过,显卡和插槽也同上清理更换过,无效

网友:
在笔记本里这个报警是显卡问题,但在台机上就不清楚了,按88代码的解释,楼主可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加个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