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1不开机

楼主(2012-10-04):
此机为进水机,折机看有少许的进水,处理好,通电测试,无待机,故查U7条件全正常,与是换U7测试,待机正常。但不触发。经三个小时细查无掉电无段线,此时迷惑,查到U39BIOS第8脚无电压,一路查到U56的S极U56的G极无电压。按图纸看是不是受北桥控制的。

网友:
不触发!查EC条件!看BIOS参与触发不也可以刷一下!进水机BIOS程序也易坏

网友:
你的图纸太小了  看不清  还有你只是看了图纸 有没有测BIOS通不通和那个脚

网友:
新手路过
        看有没有晶振     没有用酒精刷刷     吹吹南桥

网友:
酒精刷刷南桥    热风想吹吹           可能是南桥受潮         不是进水了吗

网友:
不触发就不好修了,一般都是有断线的地方,仔细找找吧,会有发现的

网友:
能有时序就好查了

网友:
既然你,换U7测试,待机正常。但不触发,这个吗!你可以查一下EC是否的到一个高低高的电压跳变,以及有没有输出PWRBTN#去输出给南桥呢!嗯!你也可以看看此机器BIOS是否参与触发,有必要时可刷下BIOS程序呗!

网友:
还是按照时序查

网友:
ec有跳变。

网友:
现在桥也换了。你们说BIOS程序,但是第八脚供电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