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DL3.1英文版硬盘维修工具下载和教程-首发

楼主(2012-10-04):
HDDL3.1英文版硬盘维修工具下载和教程-首发
    1.HDDL软件的启动
启动HDDL软件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将存有HDDL软件的DOS启动U盘插入USB接口中。(使用USBOOT制作启动u盘

(2) 重新启动电脑,在未进入系统之前按下[Dell键进入BIOS设置程序,设置系

统从U盘启动,完成设置后按下【Fl0】键保存设置并退出BIOS设置程序。(有些

主板可以按F8或者F12弹出启动菜单,再选择usbhdd)
(3) 电脑自动重启后即可进入纯DOS状态。由于HDDL软件的存放目录为HDDL,因

此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cd hddl”命令,然后按下【Enter】键进入HDDL目录。
(5) 输入“dir/w/a”命令,然后按下【Enter】键可以查看该目录下的所有

文件。
(6) 在列出的文件中“hddl.exe”就是HDDL软件的主程序。
(7) 输入“hddl”命令,然后按下【Enter】键即可启动HDDL,软件并进入其主

界面。

2.HDDL的使用方法
(1) 按下【Alt】+【B】快捷键展开【执行】菜单项,然后选择【选择接口】菜

单项或直接按下【Alt】+【L】快捷键。
(2) 随即会打开【选择接口】对话框,按下【Tab】键、【↑】键以及【↓】键

可以移动光标,按下【Space】键可以选择选项。
(3) 设置完成将光标移到【0K】按钮,按下【Enter】键确认选择要维修的硬盘

所在的接接口。
(4) 按下【Alt】+【T】快捷键展开菜单,然后按下【↓】键选择【检验扇区】

单项或者直接按下【Alt】+【D】快捷键。
(5) 随即会打开【LBA寻址方式检验扇区】对话框,从中可以设置扫描的开始

LBA值、结束LBA值以及读取时间等。
(6) 按下【Fab】键,使光标在各个文本框之间切换。将光标定位于【开始LBA

】文本框中,输入扫描磁盘的开始LBA值;接着将光标定位于【结束LBA】文本框

中,输入扫描磁盘的结束LBA值;然后在【读取时间】文本框中输入读取时间,其

设置范围为100~250,在磁盘扫描的过程中读取时间超过这个值的将作为坏道处

理。
(7) 设置完成按下【Tab】键将光标定位于【0K】按钮,然后按下【Enter】键

即可进行第一次检验。
(8) 在第一次检验界面中将列出所检验的LBA值的范围以及对应的错误代码,并

在界面右上角显示所检验出的缺陷的个数。
(9) 第一次检验完成按下【Enter】键即可进行二次检验。
(10) 第二次检验完成按下【Enter]键即可进入【隐藏缺陷】界面,在此界面中

可以对坏道进行隐藏。
(11) 界面中会显示已经成功加入G-List中的坏扇区数量以及未加入G—List中

的坏扇区数量。隐藏结束后会弹出完成界面,然后按下【Enter】键即可完成坏道

的修复。完成对硬盘的修复后,按下【Alt】+【X】l快捷键即可退出HDDL主界面

网友:
不错的教程,顶一个

网友:
这个不错,具体怎么用还要慢慢学习

网友:
要能加入P表就更好了。G表容量很小的。

网友:
哇~~~好专业的东西啊~~支持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4-04-26):
暂时用不到帮顶一下

网友(2015-02-03):
怎么找硬盘,找不到硬盘呀

网友(2016-10-09):
用不了呀,还是我不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