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教笔记本不跑码维修思路

楼主(2012-10-04):
我修笔记本也有那么长时间了可是一遇到不跑码的机器我就没有头绪了。我现在说一下我修不跑码的“经验”吧高手看到了请帮忙指点一下。1/查所有供电芯片是否正常工作。用示波器测电感和上下管G极:2/查时钟与复位:3/测BIOS看有没有片选跳变:4/测LPC总线波型以及刷BIOS:5/测CPU的地址选通信号:6/测内存195与197是否有一段波:7/测南北桥的条件供电,基准。时钟。复位。8/换南桥和北桥干CPU座:9/换板

网友:
你的第九招  灰常厉害  那是最高境界了 秒杀所以板子

网友:
只会最后一招的漂过~~~~

网友:
这个你就得看你修的主板的商上电时序了

网友:
哈哈  太笼统了

网友:
这可真是一难题啊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不跑马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