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 3000U FPGA 芯片程序

楼主(2012-10-05):
谁有3000U的XC9572XL TQG100 带程序的? 或谁有
TQFP
100的
编程座子帮忙读写一下 XC9572XL TQG100 程序。
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已经加密了,拿去破解,估计几千块搞不定

网友:
所有MCU芯片都是加密了..............

网友:
如果直接就让你读出来了那这个机器不就死掉了。
加密的,读出来一般是乱码或者空字节。

网友:
xc芯片,最不好搞

网友:
XC9572XL芯片是XiLinx赛灵思公司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