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裸板修好了大家是怎么测试的?

楼主(2012-10-05):
如题,有些本本板子直接外接显示器没有显示,需要用键盘FN+某个键 才可以显示,但是裸板键盘又没有,大家是怎么知道修好没修好呢?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用USB键盘啊

网友A:
打屏码片对应的线路,看是否有动作去读屏了

网友:
额   我是想问下  裸板  是不是就  什么都不能插哦  ?     键盘不能插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屏码片对应的线路,看是否有动作去读屏了

既然是裸板何来的屏线接屏?如何打EDI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屏码片对应的线路,看是否有动作去读屏了

在屏接口处要打哪个信号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