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L196WE从上到下出现红绿蓝白条,换屏线还一样,求助!

楼主(2012-10-05):
=======================说下刚接到这个显示器的时候,本来是有点小花纹的,看样子是屏接口问题,就把屏线,在屏接口一端,弄了下,接上去画面没有一点改善,结果就去压了下屏接口,也不知道是拉还是扯,显示,一下就清楚了,一点花纹没有。于是又怕不稳定,决定找出问题所在,再去按压拉扯屏线,靠屏接口这头。可再看图像还是花的,最后办法,把屏线拿下来,两头清理,再接上,结果。就变成了,现在的红绿蓝白条了。==========================看到论坛上有个人说,是屏线问题,就换了全新屏线,可还是一样。这是他的贴子(海安阳光笔记本维修中心分享联想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L196WE出现红绿蓝白条的故障修复经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9855-1-1.html
最后没办法,刷MCU,刷了几个,没一点动静,还是一样。红蓝绿白条。,再这里求助各位,肯请能帮帮,分析下这问题。是屏上的逻辑板坏了,还是驱动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0-8 11:25):
已解决,可能是原来摸下原装驱动板给,摸坏了,静电所至?不确定。用通用板点屏,成功显示,换驱动版解决。

网友:
换个通用的驱动板点点看

网友(点评):
恩,还没换过驱动板。不过,你看,之前都能正常显示的,我就摸了两下,都不显了

网友(点评):
摸坏了。。数字电路易静电击穿

网友:
你改一块主板试试

网友(点评):
是想换驱动板,先试试

网友:
处于测试状态

网友(点评):
这个是在自检,就好像没接入信号一样,但接上VGA头,指示灯是在工作状态,不是待机状态

网友:
一般是重新更换程序即可

网友(点评):
刷过了MCU一样啊

网友A:
这个故障已经不是屏线的问题了,是驱动板给屏供电的问题,你找到屏供电IC用风枪加焊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是不行,飞线给屏供电

网友(点评):
屏供电3.3V 应该 有吧,要不,不会有显示的啊

网友(点评):
对啊,应该是白屏才对啊,这屏已经工作了,

网友:
你有没有接vga线,某些显示器不接信号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已经不是屏线的问题了,是驱动板给屏供电的问题,你找到屏供电IC用风枪加焊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

如果屏没供电,应该是白屏吧!

网友:
你可以用测屏的工具测试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请注意,有些逻辑板上面有程序的,关掉测试状态试试。。

网友:
最好换个逻辑板一试

网友(点评):
。。换逻辑板。。没这个条件

网友:
先换板点屏看下吧.看是屏的问题 还是板的问题...有可能是屏这边出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进入了测试颜色和灰度的测试状态了,想办法退出测试。

网友:
我前几天接到个优派W1916开机也是这样。插好VGA线后白屏。报完价客户走了,拆机,正要下手修的时候。通电就好了。整郁闷了。补充一下,这显示器客户在家里自已拆过。什么都重新插过了。就屏线跟驱动板的接头没有动,我在试机前把这个接头重插了一次的。估计就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B:
还是屏线的关系。 。。。。。。。。。。。。

网友(点评):
已换了全新的啊屏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屏线的关系。 。。。。。。。。。。。。

换新屏线即可  ,旧的不能用了。

网友:
按14楼说的试下,另换一条新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屏线的关系。 。。。。。。。。。。。。

屏线已换新了,还一样

网友:
换一个通用板试试,屏线、主板的程序确定没有问题,需要注意逻辑板接口哦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不行就换个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