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笔记本,暗屏,不是一开机就暗,LED屏,是先亮个3分钟后再暗,求助,帮帮忙

楼主(2012-10-05):
上个图吧,

补充内容 (2012-10-25 08:12):
已解决(换灯条,和升压条)

网友:
量一下给LED灯供电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没好屏测试总可以找废屏测试把,别说你没换过碎屏 ,,,我好几箱子都不舍得卖,有时候换换东西挺好的

网友(点评):
没找到同一型号的

网友:
回楼上的朋友

网友:
暗屏后的电压呢 是否  正常???你有没有量过呢  只是正常的时候的电压  能看出什么?

网友(点评):
暗屏后,电压都有的,当然有测量啊

网友:
找块屏替换试一试

网友(点评):
想换,手头没有同一型啊

网友:
找个灯管一样的,直接把灯管接上去测

网友:
上次也遇见一个和你基本一样的问题,是LED灯的问题,后来我找了个碎屏互换屏部分,问题解决了,保留碎屏有时候还是有用的

网友:
我敢肯定   屏不良   以为我修过    换屏搞定     换IC的话   开机可以亮 进系统就黑掉了

网友:
把LED灯带上的LED都焊一遍试试

网友(点评):
LED灯带上,是坏了,加焊有用没

网友:
我也遇到过着情况,处理方法如3楼

网友:
像换灯管一样,,把LED灯换了吧

网友:
给楼主建议:用排除法……。你的问题太犀利了。谁也不能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