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梅捷,,供电,时钟,正常,有复位。。不跑码 SY-AMN6I-RL

楼主(2012-10-05):
梅捷,,供电,时钟,正常,有复位。。不跑码      SY-AMN6I-RLv2   测试全部正常,座子用灯座也测试了,刷bios老样,准备报废处理,想着接下显示器,意外竟然亮了。原bios装会依旧不亮,确定bios,但这个主板本身就不跑测试卡,例外情况

网友:
表示含糊啊

网友:
表示  没懂   也遇到个   不跑码  其他都正常的    估计是cpu的问题  但手头上没有那U没办法  先放着

网友:
说明不详细!

网友:
有些主板确实是不跑码也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不详细吗?就是这个板子诊断卡是不跑马的,这个是bios坏,修好了也是不跑马的,好的bios可以点亮显示器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 ,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来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首先考虑BIOS了

网友:
有些主板是不认征段卡的 像这样的情况  一般都是先刷bios的

网友:
啥意思?文字意思说去掉了BIOS就跑马了?

网友:
软件的问题不好说···都是怪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测试卡兼容性不好,不跑码的机子最终点亮我也碰上过,换个测试卡其实是跑码的,要多备一个不一样的测试卡

网友:
楼主写得是不太明白,但是看得懂,意思就是说:这块主板(正常)插上诊断卡是不会跑码的,原来的BIOS程序有问题接显示器不亮,诊断卡也不跑码,后来刷了个新的BIOS程序上去接上显示器就有显示了,但还是不跑码,确定是BIOS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是你的诊断卡兼容问题,建意换块好点的吧

网友:
不跑吗BIOS也会出问题的啊!谢谢楼主给了经验,谢了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