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缺电压

楼主(2012-10-05):
如题 此板内存电压OK,无1.8V桥供电,FP6321也用9214代换过还是一样,图中圈的地方已经换过,电压就是不出来,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好,你仔细找找桥附近有无短路现象,或者把桥重植一下。我有个映泰的也是桥无电压,量出是桥短路了,重植就好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上BGA试试

网友:
一点电压都没,还是有点电压?

网友:
有些主板桥没电压要上CPU才有的。

网友:
你这个主板应该还有保修的吧,是上3代条子的...

网友:
先看CPU供电有不有   这个板要先有cpu供电  才会出北桥供电的

网友:
同意楼上,楼主确定是上CPU内存以后没有桥供电?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要先有内存供电, cpu电压出来,再会有桥供电,最后总线供电

网友:
CPU供电要有,不能的话桥供电是不会有的

网友:
这个板是要先有CPU电压 才有这个电压的

网友:
楼主 你怎么确定这个没出的电压就是1.8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