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进水机奇怪

楼主(2012-10-05):
客户前天使用中进开水,进水后使用一段时间 黑屏了,,拿到维修站 要换板,昨天拿到我这边,我把板子拆下,发现键盘接口有水渍,Q107也有水渍,洗刷刷了一遍,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 0.005-0.007,开机电流一下子到1A了,机子正常开机了,进入系统桌面 .电流一直在0.4-0.8之间跳动,看一天电影都没事情,,这样的情况,正常么?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真的 狠 奇怪   进系统电流 那么小    感觉 是 EC吧  EC  控制着 狠多电压  不过 都 能开机  你试试  可能 充电

网友A:
   只要能亮  先收钱再说    进水保一个星期    在这之内没事   就OK了

网友:
唉!这电流有点不对啊!也太不稳定啦!EC芯片可能有点问题啊!

网友:
没事不用理他,现在很多机器尤其是IBMT520等等I3 5 二代三代的,进系统之后电流也就0.6-8之间,稳定就行

网友:
要不就测试几天,再叫他过来取。。。。

网友B:
只是不是死不掉电,整到钱再说

网友:
看了下,是能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亮  先收钱再说    进水保一个星期    在这之内没事   就OK了

像这种情况,你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返修,还有这个你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不是死不掉电,整到钱再说

就是不掉电呀,刚拿来的时候,到0.2A就掉电了,客户说还有报警声,我没有听到,洗刷刷后 就正常开机了,奇怪阿

网友D:
你就把机器差不多套起来开机测试,你人不用管他,放在边上放电影什么的,只要不出问题就好了

网友:
是的,只要不出问题就好,让他放个一天的连续剧,就当是测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就把机器差不多套起来开机测试,你人不用管他,放在边上放电影什么的,只要不出问题就好了

是的呀 ,我已经放了一天电影了,但是电流比较低 我有点奇怪阿,不大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呀 ,我已经放了一天电影了,但是电流比较低 我有点奇怪阿,不大放心,

那就收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情况,你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返修,还有这个你一般收多少钱

像进水的 都属于主板电路维修  200    没有遇见过   但对于电脑来说怪的现象很多  而且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情况,你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返修,还有这个你一般收多少钱

一般进水的机子收3-4百,只要机子用起来正常就可以了,不要管待机电流,最好把主板用烤箱多烤一下。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