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443TV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2-10-05):
w2443TV电源板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 被雷打的看不清了

网友:
你上个图片或者提供一些数据。或者你找一样型号的板子。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你看看 启动电阻是是多大的,还用频率设定电阻是多大的。或者是周围的元件的参数。

网友:
谁有这快料板帮我看看是什么心片

网友:
建议你使用通用模块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