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A2200维修

楼主(2012-10-05):
  NEC A2200,故障现象是能上电不显,拆机取出主板,上CPU ,内存。可调电源上电,电流0.6几不动,拆下散热片,发现cpu为AMD754移动版的U,原先修过直接采用台式机754cpu的笔记本,这个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呢。拿来一个台式机的假负载换上,先不上电打数据地址线阻值,看看是不是一样,完全吻合,看来差不多,直接上电,测cpu工作条件,核心电压,系统复位,电源好信号。。。。。正常,上mini测试卡,时钟灯闪动,不跑码,凭经验主板工作条件已满足,应该进入软启动过程了。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CPU,北桥,南桥,bios的问题了。刚才已经上假负载测过北桥地址线和数据线,基本可以排除北桥。cpu,南桥,bios,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找来一台式2800+的cpu换上,上电试机,电流快乐的跳变着,接屏亮机。看来这个移动版的u和台式的u是可以通用的,台式多了一个散热铜壳而已,具体参数不敢说,没时间研究,反正可以亮机。正好家里有这样cpu的旧本,把握起见,拆下换上OK,个人觉得如果手头没有u的话,可以把台式机的u散热壳拆下,放在上面用,应该是可以的吧,时间紧我没试,给大家一个经验提醒吧

网友:
CPU坏很折磨人的,有很多人会直接干北桥,或南桥,然后主板报废,定个主板,装上去还是不亮,呵呵

网友:
是的,主要是cpu损坏的几率很小,经常忽略他了。但是据我的经验,AMD的台式机U损坏的比INTEL的U多,而且大多是长期高温造成的。7月份我换了两块4400+的U,高温损坏了的,换成5800+的散片同时换了九州风神的风扇。

网友:
又学了一招,台式机的U可以和笔记本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