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k电阻坏的安例

楼主(2012-10-05):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z465 amd的cpu,机子的现象是加电两三秒就掉电了,打开机子看主板成色还可以,没有什么明显的损伤。那就只有查吧,首先查ec的条件,当查到32脚on/off时看电压只有0.8v左右,这显然是不对的。
  接着往下查

ec的32脚电压是由r519上拉提供的,在图纸上看是100k,但实测是无穷大。当时想这么大的电阻不可能坏,是不是表有问题
,于是找了好几个表测结果都是一样。测到这里也不用多想了,就换一个吧,在料板上找了一个100k上去,果然ec的32脚电压上去了,标准的3.3v,加电正常启动,外拉显示了,好了!
唉!没想到现在的元器件质量这么差,看来一切皆有可能呀!

网友:
这种问题都被你修到了,牛人

网友:
挺专业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DELL的N4010的900K电阻这头接19V,图纸上指接出电压为1.5,我测电压为0.8V,有时候一测就关机,在线测阻值900K,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34脚吧,楼主笔误了,不过有图就是好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哈哈

网友:
我在sl410k 上遇到过  当时是屏暗

网友:
掉电,LZ为什么第一想到查EC工作条件呢

网友:
在好多板子的设计中,掉电一般都是电压,电流,或温度保护造成的。最终能过控制ec强制关机。

网友:
运气不错,之前没查什么吗?直接奔EC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么会首先想到时EC

网友:
这相当于长按开机键,强行关机。

网友:
电流多少,为什么第一就查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