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开机

楼主(2012-10-05):
不需要把主板拆下来,拆了C壳,通电测试,就可以看到EC BIOS,测有3.3V供电,怀疑EC BIOS坏,下个BIOS,拆下来刷写一下,装上去,开机OK。应算是个通病吧,上传好的EC BIOS

网友:
壳都不用拆。。。做事方法不错哦

网友:
算是秒杀吧,只拆C壳就可以,省事。

网友:
这个都弄得好, 是不是客户整了BIOS的

网友:
EC BIOS  还没刷过   不过不好判断吧

网友:
高手!欣赏你的维修技术!

网友:
很熟练,换我没那么快的。

网友:
真所谓的秒杀,连壳都不用拆完就确定交解决问题,用最少的工序,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顶你!

网友:
这单做的漂亮。支持一下。

网友:
我上次刷了个B450 EC BIOS 也好的 一样

网友:
这么快就确定是BIOS文件错误啊,不知道你是怎么判断的,是不是通病? 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
LZ说说故障阿,是不触发还是上电到多少不显,给个信息

网友:
厉害,节约时间了

网友:
我也有台b460,下次不开,有参考了!

网友:
EC BIOS都被怀疑了,肯定是不触发,问了下售后是通病,大伙以后会碰到的

不错 通病多点好啊

网友A:
不开机电流到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电流到多少啊,

指针表

网友:
积累下经验,以后碰到联想B系列的不触发就先看看BIOS,少走弯路

网友(点评):
是EC BIOS,不要刷错了

网友:
这机子好拆,BIOS坏算是通病了!

网友:
联想的机子BIOS很爱出问题

网友:
这机子是通病,不通电,看图纸51123没PGOOD高电平,其它VIN,BST,线性,基准,电压都出来了,就没3.3V5V,刷个EC BIOS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短路修了很多

网友:
B460  不触发 ECbios问题  好吧记住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我手上有个一样的机器,拿来是时亮时不亮的。裸板看着电流跑亮,但外接跟接屏都不显,我也刷个BIOS试试,希望有用

网友:
太牛了 。了不起

网友(2012-11-08):
平经验修的直接秒刷BIOS OK了,功底真厚 佩服

网友:
先下来看看,以后用吧

网友(2012-12-08):
HM55 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81118

网友:
恩,ECBIOS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啊,我都修到过几个了

网友:
  楼主啊 你的bios 有没问题啊  才128KB  这bios没问题?

网友:
好的,我去试试哈!!!!

网友:
关不了机怎么回事

网友:
是秒杀吧,只拆C壳就可以

网友:
没遇到过,是通病吗。。。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进水的,清洗过后好了,下次遇到不开机的,也试试刷EC BIOS.

网友:
眼泪哗哗的啊,又知道了个通病,谢谢LZ啊,谢谢啊。技术不行,就学通病。

网友:
有待机没有,现在碰到台机器 无待机,是不是EC bios 问题?

网友:
刚修好一台,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