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15寸宽屏独显,开机不显,叫四声

楼主(2012-10-05):
开机,喇叭叫嘟-嘟-嘟-嘟,很均匀的四声,电流上到0.8A不跳动,拆下内存一样,也叫,测电压正常,怀疑BIOS有问题,下了一个刷了一下,这个BIOS是2M,找了好久才找到,刷了,一样的现象,看来不是BIOS问题,试着给显卡加热,无果,(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是显卡问题的话,用风枪开3到4档的温度对着芯片,转个吹十来下,如是显卡问题,一般会亮了,然后再用BGA该换的换,该加焊的加焊,以免扩大故障)闲着无事,把PCI槽摘下看看,结果发现了情况。上面有几个电阻腐蚀了,用刷子刷干净,C798,R336掉了,对着点位图,跟电路图看,由上到下是C798,R336,R76,C798掉了,不管了,R336跟R76应为1欧电阻,开路了,相连的脚也掉了,直接飞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机,电流跳动了,进系统测试OK

网友:
把下的BIOS传一下,不知道好坏,应是好的,反正对我的机器有反应,方便大家以后试机

2m r61.rar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器都进水了,可惜啊。

这机器这么新了 很老了哦 965的吧

网友:
看错了,我还以为是R61I I5 ,15独显上啥子意思,跑15吗

网友:
我也修过一例,也是进水腐蚀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器都进水了,可惜啊。

这机器新吗?

网友(点评):
早上的标题写的是I5,不是现在的15寸。

网友:
我手里修过的IBM机器,10台就有8台是进水的。IBM大多都是公司里的人用,他们就认为自己的电脑就随便,老喜欢边玩电脑边喝水,还把水杯放边上,一不小心碰到就翻了。

网友:
是啊!不过进水机器有的也挺好维修的啊!直接用烤箱就好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器都进水了,可惜啊。

早上的标题写的是I5,不是现在的15寸。

网友:
原来是进水腐蚀了啊,IBM进水多数是那块有问题

网友:
楼主貌似用松香焊接的啊,看似好粗狂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很多,我遇到了是没有3v5v,主供电过来的不对,我就纳闷了,不知道哪里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