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LED显示器没有显示

楼主(2012-10-05):
刚接一台VIEWG 22*LED显示器,通电按开机键没任何显示,拆开一看,发现还挺新的,测电源板有12V与5V输出,于是又按开机键,发现有指示灯亮,但屏幕也没亮!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部分与灯管。

网友:
高压 灯管 驱动板

网友:
先拆开机,去掉高压部份连接,接上电源与VGA信号,用手电筒照屏上看有无图像出现,如果有,证明只是高压背光部份出现故障,如果无图像,则证明驱动板或者程序有问题。先做个初步的判断吧!

网友:
以背光开启信号为界,区分一下是驱动板还是背光板的问题,有,就是背光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