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G爱你真不容易啊,BAG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10-05):
30号到现在,连续搞BGA坏了五片主板,倒底要注意些什么:
1、映泰TA6100  不跑码,干BGA后,无侍机了
2、盘正NF6100   按桥可以正常开机,干桥后怎么都不跑了
3、昂达N680S    按桥可以开机,干桥后无复位了
4、杂牌A680   开机REST灯反复闪,不跑码,按桥可以跑D3,干桥有待机不上电
5、昂达6100T   按桥可以跑码,干桥后无复位。

宏基5502,无显示,干显卡后,正常客人已取走。IBM T60显卡坏,干一下OK。客户取走。

兄弟们到底干主板芯片和干笔记本芯片,是不是有区别的啊。为什么我做笔记本全成功,做主板全坏。

网友:
没区别!用土炮也全部100% Pass!你的问题出在不先了解芯片的温度能耐盲目干!

网友:
成也BGA 败也BGA

网友:
可能要注意一下温度和时间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台板总失手,笔记本板每次都成功。后来总结了一下经验,笔记本是六层板,台板是四层板,容易变形。所以现在每次做台板之前都事先把发热砖开开,把整板先充份预热,成功率大大提高,另外温度控制好。你不防也试一下

网友:
特别要注意温度了。

网友:
温度没有控制好吧。

网友:
还是温度的问题,芯片锡球有的是含铅的,有的是无铅的,要区别对待。

网友:
那是温度没控制好吧

网友:
是不是板子变形了。

网友:
建议 楼主  把 BGA ,干一下。所有主板都可以修好  希望啊

网友:
主板分有铅和无铅啊 , 老板子有铅的 较多 。最近的大多数都是无铅的板子。再说主板和笔记本论做工的话 主板做工较差,不同型号的芯片耐热值又不一样,控制温度和时间是关键咯。单桥的耐热值比双桥上的北桥较差,建议做有铅。

网友:
无铅和有铅我还可以分出来 的,我感觉“完转板卡”说的有道理,可以是因为四层板和6层板的区别,要充分预热。
象NV的芯片99%都是无铅的,特别是映泰T系列的,你温度不高你能动他吗(用镊子轻碰一下移位)。
加焊时间的话:我也是根据用镊碰一下能动就行这个来判断,没有准确或规定的时限。

我好象记得,这些板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形,我后来静心想了一下,老师以前说过,对一些变形的显卡,重植不能拖平底盘,用感觉拉平行。这样芯片放下去后,低的地方的锡会连球熔在一起,这样值的球才不会由于板变形造成无法接触焊盘。以这个理论推的话,估计我修坏的这五片主板应该由于变形了,我又不重植球,直接加焊,这样本来连接不好的球就完全脱离了焊盘,造成其它的故障。

网友:
控制在25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