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k770nb3无CPU供电

楼主(2012-10-05):
一块磐正AK770NB3无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RT8855,起初是12V保护,换了一组上下管后正常。没用多长时间黑屏CPU从电又没了,这次把上下管及RT8855全换了,用了一天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再次把RT8855换了而且把上下管G级的2R2103全都换了,又正常一天不行了。由于手里没有了全新RT8855无耐换回原来拆下来的试了下,结果真的又好了但还是没用多久就又不行了。静下心来思考了一下,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查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修了,这样每次都不能把病根除掉真闹心。各位兄弟帮帮忙啊.

网友A:
做下北桥,可能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下北桥,可能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怀疑过桥,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每次动完RT8855后就好了呢,也不会是虚焊。

网友:
加焊北桥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过桥,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每次动完RT8855后就好了呢,也不会是虚焊。

我i现在也有一块无CPU供电的。之前是12V短路。换两组场管好了。。用了一会没CPU供电,,接着又烧了。。

网友C:
有没有MOS管发烫没。你测下CPU供电的所有上管G极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MOS管发烫没。你测下CPU供电的所有上管G极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MOS管没有发烫的,正常时各级的波型都正常,打G级阻值也都正常,把G极的2R2 103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C:
没CPU供电时,各各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CPU供电时,各各条件满足了没有?

vcc vid en都正常

网友C:
找个CPU换上去试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CPU换上去试试没有?

已经换过试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等高手

网友:
加焊北桥 了